戴尔N4020 板号09275-1不触发维修 一波四折 终于搞定

楼主(2014-08-07):
一台DELL N4020 板号为09275-1  集成主板
快速拆机,看到了51125 3 5V待机芯片 14 15 16 17 18脚那块进了水有点黑,酒精清洗了下干净了。
接电源待机电流0.01不触发,测试PL4602 PL4601 没有3.3V 和5V 断电测试阻值PL4602 140左右  PL4601只有0.18 测了3遍就是这个地方短路了,直接断开发现是后面短,还好东西不多,有PU4903 PU5002 U6302 u6301 C7606 EC7930 EC7931 EC7932 EC7933 EC7934 以上一样样全部取下来,一侧心灰意冷,冷的是下面还要一样样在焊回去,还好有点位图很方便,原件不要一样样找,看了半天图上还有个R2302 一测试电阻0.16 阻值正常,测试V5REF_S5 对地短路0.04 这个直接通南桥,问题搞大了,下面等的是要有精湛的焊接才可以,先测试了下,去掉R2302 直接接电源,待机0.5几太高了,立刻拔下来,看了下没有烧坏的东西,又接上,还是0.5几,南桥超热,按下开关,看着电流上去了1.3多接上屏幕开机了,但是集成主板的电流1.3几是很高了,明显南桥局部有短路。看了下这个是IBM的桥,没有仔细找到库存,就找了个料板,拆了直球,上板,开机,故障还是不触发,奇怪了,又去测PL4601 怎么又只有0.18,怀疑是不是南桥有问题,实在找不到了,又换回原来的桥,上去不装R2302 据来待机0.01 也不开机了,一时,没有想法,过了一会到隔壁维修店去找了个新的南桥,自认为做BGA 很有感觉,等待的结果是上好了,接电源不触发,测试了下电压3.3V 5V 都起来了,又测试了下其他前面取下来的芯片这边测测,那边测测,一会接电源,自动开机了,又关机了,然后又自动上电了,最终停在1.35,感觉电流差不多了,接上机器,接上喇叭,等了快1分钟的时间,等来的是7声滴滴声  重复着,上论坛一查,有说这问题是电源板好的,也有说北桥,后来我看电源板上有个标签才买的14年,想想前面用着的可以开机的,就怀疑是不是北桥虚焊了,加焊了下,结果还是不行,这时候已经很晚了,最后只有回家了,第二天来,不相信,有图纸有点位,这种问题不应该修不好,又去接电测试,该出的电压都出了,1.05 1.2 0.9 等等还是不相信,网上淘宝想了,一看要买显卡版我就去抽屉找了找,这时候发现有IBM 南桥全新的还有2块。很高兴,还是在换一次南桥,这时候,我很有感觉机器就是南桥问题,最后上机器,接电源待机0.01 按开关加电电流最终停在0.7几感觉开机了,接屏幕开机点亮。机器是修好了,下次注意仔细找找东西,不能超之过急的去修,要有一颗细细的心。

原机器备份的BIOS程序,以及点位图,和图纸忽然点位图软件

加油,我最棒 + 5 没看懂,就是不清楚楼主为什么又把原来的南.

网友:
问题虽小,但需要芯片给力!

网友:
真几个细心。。。给力。。

网友:
修这个机器需要很大的耐心啊,为楼主的细心与耐心点赞!有短路的地方是不是可以烧机大法呢?那样是不是会更快速地锁定故障点呢?

网友:
是南桥问题吗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

网友:
这种短路,没用烧机去烧,怕问题被扩大,是南桥

网友:
楼主好人呀上传这么多好东西,如果每个人都和楼主一样我们就有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