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底是键盘还是接口呢?

楼主(2014-08-07):
    昨天接一台联想比较老的笔记本,装系统重启时不下去了,将键盘拔掉之后,开机可以顺利安装完成,并能正常进入系统,于是我对他说键盘坏了,需要换键盘,客户同意了,今天键盘换上去之后,可以正常进系统,但发现有几个键不能用,按上去没有反应,难道是新键盘有问题?还是键盘接口有问题?如果是键盘接口的问题,怎么解决呢?注:键盘接口上锁扣不是太好,卡的不是很紧。

网友A:
你首先要把能排除的排除了 比如键盘锁扣 接口
测试下键盘的接口的阻值  换个键盘再试试

网友B:
研究一下接口吧,会不会是接触不好造成的呀?

网友C:
键盘应该是好的,打一下键盘接口的值

网友D:
貌似还是键盘排线没插好

网友E:
在换个键盘试试,没有的话就把接口那弄紧一点。

网友F:
再换个键盘试试,如果还是那几个键不好用的话,就只能修主板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你首先要把能排除的排除了 比如键盘锁扣 接口
测试下键盘的接口的阻值  换个键盘再试试

原来有修过的痕迹,接口处有被烙铁烫过。再换键盘还要买啊。键盘接口阻值有无穷大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研究一下接口吧,会不会是接触不好造成的呀?

有这个可能,但我加焊了下,也没有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键盘应该是好的,打一下键盘接口的值

键盘接口阻值有无穷大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貌似还是键盘排线没插好

有可能,但是不好插啊。因为接口处的锁扣原来修过的,被烫到过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在换个键盘试试,没有的话就把接口那弄紧一点。

怎么换啊,难道再买一个键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再换个键盘试试,如果还是那几个键不好用的话,就只能修主板了。

不想换,要换不是还要买吗,如果不是的话不就赔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怎么换啊,难道再买一个键盘?

你们库房没有备货吗,或者在别家调一个也行呀。你是搞维修的不?

网友:
应该是接口没处理好,上次也碰到了一个

网友:
在确保你的键盘是好的情况下,再重新插上,插好,不行的话,打接口的阻值,。顺着往上查,如果客户能接受的话,你给他整个外置的USB接口的键盘也行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原来有修过的痕迹,接口处有被烙铁烫过。再换键盘还要买啊。键盘接口阻值有无穷大的吗

有那么几个反向阻值会不一样,不同的机器不同的阻值,昨天刚修了一个华硕的机器,有三个键不能用,在确定键盘没问题的情况下,测试反向阻值,发现有一根有异常,正常的都是0.61左右,异常的只有0.58左右,换了EC就好了。

网友:
EC坏了,也会有这个可能的

网友:
阻值无穷大 就不正常了 那应该不会是键盘了 加焊下EC 引脚吧!没错的

网友:
接口有问题就飞线吧

网友:
估计你这机器进水过 拆开看看

网友:
把接口取下来重新焊上去试试

网友:
键盘接口前面的排容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原来有修过的痕迹,接口处有被烙铁烫过。再换键盘还要买啊。键盘接口阻值有无穷大的吗

你就说买的键盘有问题换一个不就行了,先排除键盘坏的可能再查别的

网友:
量阻值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