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悲惨的一次维修经历,维修成本已超被维修电源价值几倍,结果还没修好

楼主(2014-08-07):
故障:雷击。
品牌:世纪旗舰
一开始修这电源的时候发现全桥和保险挂,副电源主开关管挂,再检测主开关管周边发现基极18V稳压管挂,C945也挂了,
本以为小事一桩,故障元件更换后,一通电,保护灯亮,亮就亮,还亮得那么亮,这得多严重的短路呀,我怎么没发现?
于是继续查,发现大滤波电容有一个凹下去了,拿下来测量,很正常,不管他,换了一对,然后再继续查,都没有发现问题,其它地方是正常的,
亮灯之后主开关管和C945又烧了,与是又换了,因为怕反馈不正常,连C817也换了,结果一上电,又亮了,管子又击穿了,为此怀疑了一下变压器,
但是测量变压器也没问题,前后换上去的管子配件都已经超过电源本身的价格了,实在是损失不起,所以发上来大家看下,估计一下是哪里的故障,
2.8元一个的管子实在是烧不起,因为上电就烧,实在是没有办法测量参数,不装20N60测量G极有20多V然后再变到0V D极有310V,S极接地,都很正常,但是上电就亮。而且烧管。

网友A:
考虑一下换光耦

网友B:
反向保护或者滤波电容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考虑一下换光耦

C817换过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反向保护或者滤波电容问题

滤波电容也换过了,反向保护是指哪里?兄弟。

网友D:
尖峰吸收网络,还有正反馈支路的RC电路。具体请看本人发表的贴子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88374-1-1.html

网友E:
保护灯亮,亮就亮,还亮得那么亮,这得多严重的短路呀,
亮就是亮,短路就是短路,还需要加那么多nc的形容词吗?短路就是阻值为0,还能有多严重?灯泡直接加在220V上能有多亮?你这种zh脑子能不悲惨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保护灯亮,亮就亮,还亮得那么亮,这得多严重的短路呀,
亮就是亮,短路就是短路,还需要加那么多nc的形容 ...

短路也分严重和不严重好吧,严重的一般对地就能打出值来,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,不过短路也分严重和不严重好吧,严重的对地都能打出值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尖峰吸收网络,还有正反馈支路的RC电路。具体请看本人发表的贴子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88374- ...

谢谢大神的照顾,受益非浅,有空再去专研一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滤波电容也换过了,反向保护是指哪里?兄弟。

也就是尖峰吸收网络

网友:
输出整流二极管是否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滤波电容也换过了,反向保护是指哪里?兄弟。

变压器是否有初级匝间短路问题

网友:
先不上C945然后将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一端焊开再通电试下

网友:
色环电阻是否击穿短路呢?

网友:
18V稳压二极管之前是C18 T5  之后有的1N4746A 5T更换,是否可以。

网友:
所有的电阻检查一下

网友:
修电源只要串的灯泡常亮就直接断电,继续通电等于你的配件当鞭炮使用,原理不解释。

网友:
再说你的开关管2.8元一个,你还真货真价实,看看汕头的2手拆机件多钱?是不是可以最少买4个啊?我买的13007也就1元5个,现在的平台耗电低,基本不到100瓦,我换啦不下20个电源,没有一个返修的。呵呵不要说你的电脑是大型游戏使用的是耗电大的独立显卡哈,那个基本很少有让你修的,我都是办公电脑使用。

网友:
那就找 刘坚强 帮你修修

网友:
300V输入处串灯泡啊。然后在工作状态下测量各处的电压参数是否正常。这样不会烧元件,也比较容易发现问题的。

网友:
变压器可能都坏了

网友:
估计驱动变压器匝间短路了,放弃吧

网友:
这么明显的变压器坏,还用得着再挣扎?

网友(2014-09-08):
更换光耦及检查到c945的外围电路,检查启动电阻,正反馈电路,尖峰吸收电路。。

网友:
变压器的问题

网友:
知识是无价的,就当作一次学习的机会。

网友:
图中的元件检查一下!

网友:
经验是日积月累的,这次就当用钱买的经验吧

网友:
垃圾电源修什么了  没价值

网友:
你穿灯泡就不能穿个小的吗,这样就不会烧管子了。反正试验时是空载。

网友:
能不仔细点吗。短路的故障一定要多测。换好元件后再测多测几遍。没问题才上电。

网友:
谢谢前辈分享经验,拿个下载分!!!

网友(2014-10-08):
这个电源修的也太悲剧啦,交学费才能学的更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