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G31-AK主板不开机,求破!!!

楼主(2014-08-07):
可以触发,卡测有时钟、有复位,各晶体起振正常,CPU上电正常,是否可以判断南桥坏??小小白,求科普……

网友:
有分收吗 。。收点分,下东西

网友:
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吧 。。。各项供电正常吗 ??

网友:
这个无法给你分析

网友:
不能盲目地修

网友:
具体问题具体分区

网友:
刷个BIOS程序试试~~~~~~~

网友:
如何测复位?

网友:
好多东西你都不查清楚就盲目的判断,真的具体的板有具体的维修顺序的,这个可以刮一下座子的,也可以用灯座看一下有没有全亮啊,还可以刷BIOS试试看,看一下有没有零件发烫啊。等等好多的啊。

网友:
嗯,要是感觉什么都正常,就刷BIOS试试呗!先易后难吗!

网友:
供电测了没,诊断卡显示不出电压的

网友:
你这说的 等于没说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

网友:
有同样的板子,对换不行,量各电压正常

网友:
各位,CPU有电压,这能说明复位电路OK吗?这个型号的主板有好几块,不同的问题,望解答……

网友:
我建议你还是去学校培训!@  你这样一点思路都没哟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