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E1 东芝M300 LID信号引起的不加电故障!差点动南桥!附BIOS

楼主(2014-08-07):
今天接到老顾客的一台M300 版号为DATE1MMB8E0 不加电故障 待机电流为0.002明显偏低,拆开主板首先从待机电路开始,此机用的待机芯片为ISL6237 测得3V5VPCU输出正常,说明故障应在ECBIOS或南桥之间,继续往下查,查EC 775L的条件19、46、76、88、115、102PIN、AVCC 待机供电3.3正常,77脚和79脚时钟电压为0.5左右正常,85PIN复位正常。(此处忽略了一点)
查南桥待机各条件也正常。很邪门的

开始维修,先刷BIOS 从咱们迅维网上下了个BIOS刷上还是不行,那可能是EC坏了?更还775还是不行,维修陷入了僵局,到底漏掉哪一步了还是南桥坏了,不能轻易动桥啊,确实自己也懒得动桥。撇一边去了,先修其他的,到下午没事了,看着电路图思索了一会,有些机子电源管理没有检测的休眠信号也会不加电的,好常时间没有修这个机子了都给忽略(大意)
查EC的休眠检测脚为93PIN LID591 查电压为0V 问题终于找到了正常应该为3.3V才对 往上查LID信号是由+3VPCU经过休眠管MR1给EC的,测1脚3.3V正常,连接EC的一角为OV 直接拿焊锡把两脚连。开机出LOGO 此机小问题大折腾,走弯路了。 因为EC没有检测到休眠信号,导致按开关EC没有发出dnbswon#信号触发南桥而引起的不加电(这种问题有示波器可以秒杀的,条件路后办法)
附上此机M300 TE1 BIOS方便兄弟们
图纸这里有http://so.chinafix.com/?page=0&fid=51&kw=te1

网友A:
示波器打下给南桥的开机信号,你就不会干南桥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打下给南桥的开机信号,你就不会干南桥了吧

没有示波器呀才会这么费劲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打下给南桥的开机信号,你就不会干南桥了吧

南桥开机信号指的是哪个信号?

网友:
思路还是不够明确,LID信号是修不触发的必查条件,早该干它了……。

网友D:
怎么用示波器秒杀,请楼主教我们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怎么用示波器秒杀,请楼主教我们。

打一下EC到南桥看有没有跳变 和ECBIOS的波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一下EC到南桥看有没有跳变 和ECBIOS的波形。

谢谢楼主,刚买的示波器换不怎么会用。

网友:
很好的思路 学习落下次试下

网友:
有过几例呀,没修好呀

网友E:
EC 工作时序 ?休眠有是那一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EC 工作时序 ?休眠有是那一块

上面写的很详细。有些机子没有用会把此信号拉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南桥开机信号指的是哪个信号?

上面写着了,不仔细看帖

网友:
很好的帖子,小白们必看!

网友:
有技术含量

网友:
东芝的机子一般都好修,没啥技术含量!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示波器呀才会这么费劲!

没有查清楚EC待机触发必要的条件,有示波器也没有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有查清楚EC待机触发必要的条件,有示波器也没有用

有示波器最起码马上就能确定是EC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,这点毋庸置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