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4030 白屏问题

楼主(2014-08-08):
DELL  N4030白屏,外接正常,接过屏,加焊过显卡但都没有用,会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A:
一般   显卡   屏线   屏    这3个容易出故障   首先排除 屏和屏线     我DELL 维修站的   这故障修得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   显卡   屏线   屏    这3个容易出故障   首先排除 屏和屏线     我DELL 维修站的   这故障修得多

我感觉了是显卡,只不过这显卡早就给别人修过,加焊过的了

网友:
检查下屏供电到了没 啊
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