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迅维CF360T BGA 有铅和无铅 温度设定以及时间的方法

楼主(2014-08-08):
CF360T   BAG  已入手大半年了,但很少使用,我是自学维修的,平时做桥和其它芯片的成功率不是很高,温度和时间感觉掌握的都不好,不管是有铅还是无铅,我都用同样的温度去做的,最后一阶段的温度我感觉设定的都比较高,(上风290,下风300)不知道大家平时是如何设定的,还麻烦高手赐教,真心想学好。

网友:
不同物料是用不同温度曲线来取芯片的,我是迅维销售小唐 请你加一下我的QQ:2726215704 稍后把曲线设置发给你,并且提供技术指导的哦!

网友:
上部290下部300这样肯定是有问题的,不是你设置的有问题,就是返修台温控出现问题了,加我QQ2859580537帮你处理下。

网友:
今天用 pin  4 跑了下 AMD 三桥合一的桥,原板是 无铅的,拆下来没问题。。 重新植球 没问题,等 安装的时候,完蛋了,跑到4段中途只听啪一声响声,桥挂了。。。 就因为植球的是有铅的,用了同一个温度曲线。。好悲剧啊!

70   110 165 205 225
110 165  215 260 270

网友(2014-10-24):
这个区线会爆桥吗    我是新手对BGA使用不是不熟练

网友A:
个人使用CF360T心得大概如下

重点才第5阶段的温度

AMD的薄型芯片(无铅):
上:235~238度下:270~275度红外线(夏天),160(冬天)180

NV的薄型芯片(无铅):
上:238~240下:273~278红外线(夏天),160(冬天)180

NV的厚型芯片(无铅):
上:240(尽量不要超过,以免鼓包)下:275~280红外线(夏天),160(冬天)180

有铅的部分其实上温在235以上就已经液化了,所以不用太高

以上是使用一年半来的心得,还没有鼓包

网友(2015-01-13):
现在的BGA有铅的是不是都不用助焊膏了?  三代内存机器的ATI显卡 NV显卡

网友(2015-07-02):
引用 网友A:
个人使用CF360T心得大概如下

重点才第5阶段的温度

我们只有取桥的时候才跑5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