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 LX3无CPU供电,电源芯片ASP0905R

楼主(2014-08-08):
华硕P5G41T-M LX3无CPU供电,电源芯片ASP0905R,查得芯片工作条件完全正常,无CPU供电输出,尝试用up6206ak替代芯片,用表测试CPU供电发现它是从0.01v、0.02v缓慢上升,每一秒升0.01v,最后升到1v,而上真CPU后一点电压没有了,电源芯片所有条件都有,VID、EN、VCC都正常,换了所有MOS管,滤波电容,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后来又找了一块ASP0905B芯片代换,结果一样!求指导!!!

网友A:
在风扇接口旁边有个882排阻你把他换了试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风扇接口旁边有个882排阻你把他换了试下,

换了也一样!!!

网友:
CPU假负载上复位1.2V;vtt参考1.2V;PG1.2V;总线1.2V;桥1.5v,1.2v,内存1.5v。就是cup供电不正常。

网友B:
可以用asp0905代换,不过18脚要接5v,今天刚修到过这款板子,烧了mos管带烧坏电源ic,料板死活找不到,就找了个asp0905.代换后成功跑码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asp0905代换,不过18脚要接5v,今天刚修到过这款板子,烧了mos管带烧坏电源ic,料板死活找不到,就找 ...

换过了也不行,现在的问题是CPU供电是慢慢上升,最后定格在1v,而不是一下就是1v。上真U没有电了。

网友:
avid组合   对不对

网友C:
楼主查到问题了没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查到问题了没有啊

没有呀!现在等电源芯片换一个试试看

网友D:
查PWM的FB脚和相连贴片电容电阻组成的反馈电路不正常也会导致CPU无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PWM的FB脚和相连贴片电容电阻组成的反馈电路不正常也会导致CPU无供电

故障现象:用表测试CPU供电发现它是从0.01v、0.02v缓慢上升,每一秒升0.01v,最后升到1v,而上真CPU后一点电压没有了。

网友E:
找822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块 华硕的  主板 手上  7片了  硬是修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找822的问题。

所有822测了没问题!

网友(2016-06-26):
用示波器看pwm的波形,这故障用示波器检查44。

网友:
我看了楼主方法试试看

网友:
我手上正有这块。。没CPU供电。。也是修不好

网友:
ASP0905R跟ASP0905应该能代换引脚一样 ASP0905B引脚不同不能一起代换

网友(2016-07-26):
ASP0905C能用什么代换啊?

网友:
各位大神,ASP0905C能用什么代换啊?(华硕P5G41T-M LX3 REV2.00主板上的电源管理IC)谢谢大家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