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屏暗

楼主(2014-08-08):
此机屏暗拆B壳看下高压没有问题 量下电压没有19V找源头 屏线接口又没有经过测量是一个保险坏了也是电容短路造成的

网友:
SL400保险和电容却是坏的不少

网友:
俺屏看 供电 开启

网友:
是通病,修了好多了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屏线接口边上,一个电容和保险。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台  保险直接用锡连过去 电容拆了懒得装,装机等待我的只有银子.....

网友:
一个保险坏了

网友:
新手路过 看到啥都是知识  感谢楼主  感谢CCTV  感谢 迅维

网友:
这个故障是通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