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LX3主板不跑码,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14-08-08):
接一板子,华硕P5G41T-MLX3,检测卡显示NO就是不跑码,也不开机,本人维修小白,刚接触主板维修,望高手指点!!

网友:
顺便求此板子的完整电路图

网友:
电压时钟

网友:
修好了,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
原来有一个822,开不了机我把它拿掉了,上电,嘿嘿成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有个通病好像排阻容易坏

网友:
华硕用哪家的822,如此给力

网友:
学习了,我也有一块,现在还没有找到问题

网友:
fzxishuai -4 灌水,只要是看到华硕你都回复822

网友:
华硕822问题好多啊

网友:
拿掉,不用装回去一个吗??

网友:
这板882排阻坏是通病啊

网友(2014-09-08):
现在修得有点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