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大神多,求支招~求个电源图纸,附带图

楼主(2014-08-08):
如题,一DELL店送来个电源,让看看能修不。。我是修显示器的,这种电源真不懂=.=。求大神支招。。。测绿线4V,黄线7-11跳动,接电脑风扇转一下不开机,应该是带不动负载,大电容有330V电压,换过一个TNY267PN,故障依旧,令这个电源什么型号的?有图纸么?也看不出来有板号标识啥的?对了测MOS管啥的都好的啊,大电容旁边一个色环电阻红黑灰金,万用表测是通的??,。。唉,,这个太高级了,实在闹不清楚。、、求大神指导。。。带个图纸最好。。小弟求指点学习了。。。不胜感激·!!

网友A:
红5V橙3.3V正常吗?

网友:
edisong -4 严禁灌水

网友B:
百度上有公版图纸,故障是电源空载12v跳变?还是带载跳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百度上有公版图纸,故障是电源空载12v跳变?还是带载跳变

空载。短接绿黑。电压跳变啊。。。那个电路图怎么搜啊?搜什么型号?百度找半天也没PDF格式啊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红5V橙3.3V正常吗?

不正常。短接绿黑后。测量都不稳定。都跳变2V-4.2左右

网友:
已知芯片有TNY267PN,还有个UC3843B,这种电源图纸谁有?求救,能救活送Q币,联系: QQ8708896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正常。短接绿黑后。测量都不稳定。都跳变2V-4.2左右

查看tl431的r端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换过2个431.和两个芯片UC3843B,TNY267PN,芯片周围3个电容50V2.2uf,25V47uf,50V6.8uf电容,测开关MOS管正常,3个共阴极2极管也正常,短接绿黑能启动,黄线5.5V-12V慢慢跳增长,橙3.4V,灰线.5V一下有下无,紫线3.9V。。坚持1分钟左右自动掉电,,都测不到了...谁能帮我救活??

网友:
这电源型号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