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东芝L600-10B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4-08-08):
各位大侠,小弟我手里有台东芝L600-10B的机器,interCPU P6000,ATI独显,接到手是开机不显示,电流跳到1.3几又回到了1.1几,有跳变,内存换过,以为是显卡问题,加焊,好了之后还是不显示,过了一会,又点了一次,亮了,
以为好了,装机,开机进系统,有密码,准备重启绕密码,谁知,开机又不显示了,电流跟之前一样,
拆开把显卡重置了一下,还是一样,BIOS也刷了,,手里没有P系列的CPU,就找了个I3  350的,还是一样,拔掉内存电流1.1,无跳变,总感觉像是过了内存,但没到显卡,,到了这里我就没思路了,特此发帖求助,望各位多多指教

网友:
显卡坏了  换吧。ati的显卡加焊不一定好使

网友A:
外接呢,故障一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呢,故障一样吗?

外界也是不显示,,,按开关键管不了机,,只能强制关机,,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结果,学习中

网友B:
昨天修了一个东芝L600小型号没看,是北桥问题! 0752001,你这个具体要看跑码到那里了显卡型号如果是020或者018就换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昨天修了一个东芝L600小型号没看,是北桥问题! 0752001,你这个具体要看跑码到那里了显卡型号如果是020或 ...

我在帖子内容写到了,是inter  P6000的CPU,你这个是AMD的,不一样,不过也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