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会修显卡的大神么?台机显卡

楼主(2014-08-08):
自检过后,进入选择系统那个界面以后画面就不显示了。开始有几个大电容炸了,换了以后还是不行,代换一个显卡一下就好了,说明还是显卡的问题。求指教。

网友A:
开机按F8点安全模式能亮不?要是能亮重新驱动一下试试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开机按F8点安全模式能亮不?要是能亮重新驱动一下试试!

额,谢谢,先试试。

网友C:
重装系统排出一下驱动问题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装系统排出一下驱动问题吧。

我在考虑是不是显卡本身的原因,因为这个显卡以前就被修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额,谢谢,先试试。

安全模式都进不去,点安全模式后,出现几排白色的提示,然后就一直卡那不动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安全模式都进不去,点安全模式后,出现几排白色的提示,然后就一直卡那不动了。

提示什么来的?有时候安全模式要等好久才能进系统的!
换块没用的硬盘装个系统试试吧!一下子就明白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提示什么来的?有时候安全模式要等好久才能进系统的!
换块没用的硬盘装个系统试试吧!一下子就明白了!

就直接换了块好的硬盘,直接就能进系统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直接换了块好的硬盘,直接就能进系统。

那还是驱动的事儿!慢慢研究吧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还是驱动的事儿!慢慢研究吧!

开始显卡上面5个大电容击穿了,,说明显卡自身还是有问题的吧。驱动软件方面的话这个...进不来系统和安全模式,拿它没办法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开始显卡上面5个大电容击穿了,,说明显卡自身还是有问题的吧。驱动软件方面的话这个...进不来系统和安全 ...

用风枪简单的加热一会儿显卡主芯片再试试!温度不要太高哦!

网友:
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把独立显卡驱动卸载了重进系统看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简单的加热一会儿显卡主芯片再试试!温度不要太高哦!

现在我发现估计真是驱动或者引导的问题了,我们的好显卡和本机的显卡情况一样。现在的情况是如果直接正常启动电脑,进不了系统,但是如果从优盘启动,到了老毛桃的页面后还是选择从硬盘进入,就可以进系统了。本机显卡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卡驱动不正常,但是我们的显卡显示卡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我发现估计真是驱动或者引导的问题了,我们的好显卡和本机的显卡情况一样。现在的情况是如果直接正常 ...

进PE用diskgen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试试,不行就重装系统!

网友(2015-11-03):
台式机显卡直接换一个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