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T-LM2,搞死人,本人新手,望指教

楼主(2014-08-08):
本人第一次修主板,修不好了,行来指教,联想G31主板,故障如下:1:复位灯长亮,,按复位开关复位灯无反应;  2:PWROK   1.0V    3:PCIE  A13:0V   A14  脚3.3V   4:PCI  A15脚1.9V  B16脚 0V   5:CPU供电1.0V  6:内存供电1.848V  7:总线供电1.0V   ,主板跑D0,论坛上说是CPU和北桥中有断线,用放大镜看了半天,用万用表打也没断线,望高手指教

网友:
谢谢 学习了

爱问 -2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复位灯长亮,重点查时钟芯片,查供电3。3V,EN要高电平开启(暨VRMPWRGD,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)

网友:
主板时钟不正常,跑D0,是假跑码,如果是这样,你拿掉BIOS,也是D0,不要被迷惑,有些主板会假跑码的。。

网友:
PCI上的时钟有没有,如果有换南桥吧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,最终好像也没修好,一条一条的打阻值也没问题

网友:
B16脚 0v 查时钟芯片 供电 晶振 开启 换时钟芯片

网友:
时钟芯片截图,自己看。

网友:
xuexizhong  ganxiefenxiang 学习中感谢分享

网友A:
U8的48脚3.3V  供电也是3.3V正常

网友:
我也遇到两张:一张富士康,一张映泰,各供电都正常,死马不跑。请高人出招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8的48脚3.3V  供电也是3.3V正常

再测晶振,51  52脚,一般在1V以上,而且二个脚有压差(不同电压),如果也正常,那么时钟芯片坏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再测晶振,51  52脚,一般在1V以上,而且二个脚有压差(不同电压),如果也正常,那么时钟芯片坏了。。

不好意思,说的不够严密,如果时钟芯片是坏的,那么晶振不起振,那么晶振二个脚的电压就相同了。且电压不一定在1V以上,注意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要带灯假负载看的,我修不少,的确乱想很多cpu座下来到北桥的ad断线的,遇到过不少

网友:
供电全正常的话,再接喇叭听声,报警有一阵狂鸣就百分百是座子断线了

网友:
现查时钟,就这样

网友:
我手里,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。量了半天也没有断线的。

网友:
这情况应该是没有复位。。先看看时钟是否正常,再看下复位电路

网友:
你测的数据显示时钟有问题

网友:
首先,如果某个信号电压为0V,那么这个信号其实是不存在的,如果这个结论成立,那么楼主测得的PCIE的2个脚位电压实际是时钟电路提供的一组,REFCLK+和REFCLK-这组信号的信号电压因同时存在,而楼主的数据表明只存在一后者,则时钟电路的确有问题;同理,后面的PCI数据表明复位有了(确定前级复位电路OK下,PCIE  PCI复位由南桥供给),时钟却没,更说明了时钟电路有问题。

查看时钟晶振是否起振及时钟芯片是否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