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现代液晶显示器,型号:Z98W

楼主(2014-08-08):
开机一闪就没了,供电正常,求解谢谢各位大侠!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怀孕的电容啊

网友:
哈哈 我最近也在学习修显示器 以后多交流

网友:
一闪结束后,指示灯亮么?这个要分情况。再开开关又是什么现象呢

网友:
你没有查一下什么吗,,,如电源。高压、灯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