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36 待机芯片发烫。。。LDO为0

楼主(2014-08-08):
4736待机芯片发烫 0.18电流。。。测LDO对地为0一烧烧到NEC改的电容发烫拆掉重新焊过  可以亮机 一装机又是待机0.18这下拆掉NEC改的电容也不行。。。烧也烧不出了。。。谁修道过呀

网友:
NEC大电容中间有个小孔  你看看是不是焊短路了  兄弟

网友:
换成4个330电容了

网友:
你这个得怀疑一下CPU供电那块

网友:
感觉待机应该不影响那个电容啊,解释不通

网友:
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刚开始焊好别人用了6个月。。。拿回来这个问题。。。然后我把6个330拆了就正常了。。。在装回去也可以开2次机。。第3次就完全不行了

网友:
估计还是换电容,伤到过孔了

网友:
0.18待机IC检测过没有?

网友:
测3 5 V 不正常 查工作条件

网友:
我也刚好有台这样的LDO对地0烧不出来,不知道哪出问题了

网友:
可能是人为焊坏了了

网友:
330电容了!!!

网友:
用替换法;看哪里有问题,要人为的就不好说了

网友:
换4个330电容

网友:
REF出来了吗?没有出来,要考虑芯片挂,出来了是LDO微短

网友:
又学到知识了

网友:
线性短路,先去掉线性上的电容再测,不行可以烧机

网友:
LDO这里已经关联到大电容那了呀,以前都没测过,这机子修的也不少,基本上就是CPU供电主控芯片,不出VCORE 要么就是0.8几不显示搞NEC,你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,注重仔细检查下自已哪里有没有大意的地方

网友:
搞定了
我把NEC电容全部拆掉不短了。。然后把两边接地不相连就可以了

网友:
换电容,伤到过孔啦,大哥

网友:
你是不是改电容的时候把绿油给刮去了  那中间有LD0在 你要是刮了 肯定要短路啊

网友:
就是说那4个330电容也不要加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