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QL SE有复位,不跑码,CPU发热,自动掉电重启反复!!

楼主(2014-08-08):
接收一台,华硕P5QL SE供电都正常,有复位,经常不跑码,偶尔跑下亮机,就是CPU烫手,上酷睿的E3500还好些,供电只有1.1V左右,不是很烫,上P4 630 631供电有1.35左右,很烫,开机几秒就烫,换了滤波电容不行,没什么思路了,求解答,问题太多了。。。
关键问题是,不跑码,掉电重启反复如此,不上CPU就好了。。
没BGA干不了桥。。
大家提供下思路吧。,

网友:
补焊一下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我的主板也是跟楼主一样,楼主修好没有啊

网友:
有可能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!!

网友:
帅屌 AMD 的电流 要比 INTER 大的多  烫是必须的

网友:
主要 还是  CPU  显卡  桥 BIOS  这几个相关

网友:
我现在手头也有一块P5Q的板子,不跑码而已。准备开修

网友:
之前就搞过一个,不跑马就重启的。。。。按不跑马修

网友:
CPU 发烫是必须的啊  不跑码就按时序来啊   供电 时钟 复位!

网友:
cpu座虚焊

网友:
先刷个BIOS   不行再动大件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CPU座的事呢,

网友:
先对上管G级打值,看是否都相等!!!!

网友:
刷过BIOS吗?可以试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