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2N68 开机报错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15秒关机

楼主(2014-08-08):
经测USB供电5V供电只有4.3V,管子换掉供电正常,但开机还是报错,按修华硕的思路应该是USB OC#检测脚电压不正常.好了,没有图纸直接跑线路,测得前置USB口USB OC#正常,后面有4个USB口,共两条检测,通往下图中的8脚排阻

,5V通过472上拉再经822分压得到3.3V,但其中一路电压只有1V,问题找到,速度将两个排阻全换,此板修复

网友:
看到好多这样的贴子,还没修到过

网友:
没图纸都能修好!真是高手啊!
我们以前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没修上,放生了!这回知道了!

网友:
又是822排阻  我也修好几个不跑吗的主板 也是822排阻坏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记住了822排阻通病。

网友:
我好像看到XP的2003系列界面了

网友:
这个故障也是822造成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板就是爱坏822排阻。

网友:
修过很多这样的机子了。。。。华硕通病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