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B75M-D3V 不触发,跪求图纸!

楼主(2014-08-08):
技嘉的B75M-D3V,不触发,H61的主板触发电路有点像,查IO8728GB的116脚-RSMRST为0伏,这个信号受控于DESLP的信号,查得到这个信号为3.3伏应该是正常,查之后的电路里面有个上拉电压3VDUAL不正常,为0伏,这个是从个1085的稳压器出来,这个电压为0伏,这个5VDUAL从两个管转换出来的。这里和H61的不一样的,不好查下去了。只有到此求图纸了!

网友:
直接查芯片图纸,有对应脚位的

网友:
估计图纸没放出来,各地论坛都没有

网友:
这么新的板,估计还没有图纸公开出来

网友:
这么修的主板,图纸还是比较少有的。。还是慢慢跑线路吧。。

网友:
桥获得VCCDSW3_3后才会发出SLP_SUS给IO,IO才发出开启信号去开启1085稳压器。可查IO的3VA信号和DPWROK信号,看是否正常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