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0掉电修复过程

楼主(2014-08-08):
  隔壁小张拿了台THINK E40说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开不了机。插稳压电源到0.3A马上就掉电。拆机后发现主板进过液在PQ33附近有腐蚀,经清洗还好不太严重。量了下PC72有短路,拆了它就不短了,心想不会这么简单就好了吧?试下吧,上电还是老样子……,继续查周围元件没发现异常,各电感也正常。只有打开图纸查查了,PC72VIN DDR滤波电容,量VIN DDR无电压VIN19VPF8开路应该是PC72短路引起烧毁,找外个换上WIN DDR正常了。再加电试下吧但愿可以好,结果还是掉电没什么变……。
  再查下1.5VSUS,开机瞬间有1.5V,可能是后级有问题,查了所有的1.5VSUS到的点(烦人的过程),最终在下图中发现PF10开路导致+1.5VCPU出不来,找了个O欧电阻替代,再加电试自动到0.5A左右又掉下,真有有烦了……,不管加U,内存再试,电流蹭蹭的往上跳(以前碰到不加U,内存一般加电后会在0.3A左右停下的),接上屏LENOVO出来了,最后全测OK。总结,这板子保险还是较多的容易坏
仅供同行参考,请高手赐教!

网友:
觉得有参考价值的请加点分,谢谢!

网友:
少量进水的板比较好修,因为故障点非常明确

网友:
正常的E40主板,如果不加CPU和内存,电流就上不去?

网友:
进水的板子放的时间太久就直接放弃了

网友:
进水机,有的很好修~

网友:
不加U的话,是不是启动不完全。但是加U的话,会不会造成烧U 的情况

网友:
最怕掉电的机器

网友(2014-10-24):
E40主板,不加CPU和内存,电流就上不去!

网友:
路过学习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