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看图纸,有个电路修不出来,请大家帮忙

楼主(2014-08-08):
请大家帮帮我,三极管的C极怎么搞都没电压

三极管控制电压有了,C极为什么没有放大电压,反而拉低了呢,这里肯定不正常啊

网友:
按你标注各点工作电压看,电路是正常的!看看控制信号吧。

网友A:
电路是正常的! 主要用于上拉南桥和北桥的PG!

网友B:
这电路如果C级有电压那才是有问题了,C级本就是要没电压才正常的,因为CE都已经导通到地了,这样才能出南桥PG和北桥的PG啊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是正常的! 主要用于上拉南桥和北桥的PG!

三极管不会放大吗,C极都被拉低了啊

网友:
对啊,这电路是这样走的啊,没错哦,你看看上拉电正常不?

那个VCC3有没有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电路如果C级有电压那才是有问题了,C级本就是要没电压才正常的,因为CE都已经导通到地了,这样才能出南桥 ...

大哥,三极管不是放大吗,

网友:
这电路 2个三极管都导通了。E级接地。都被拉低了  哪来的电压。 这部分电路正常

网友D:
谁跟你说三极管一定是放大?主板上大部分都是做开关管用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谁跟你说三极管一定是放大?主板上大部分都是做开关管用的

大哥,那为什么电源里同样的两只开关管,13007,第一只BCE都有电压,第二只,BC有电压,E接地

网友C:
大家见笑了,自学维修不容易啊,这块板子cpu供电正常,就是不跑马,刚测了cpu两个时钟有一个不正常,以为是cpu管理芯片的pwrok不正常(只有1.5),所以跑到这里来了,现在测了测,时钟复位都正常,应该和这个信号无关,但就是不跑马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哥,三极管不是放大吗,

三极管放大,那你要看是在什么电路中用啊,你这两个都是NPN的三极管,QN13  B>E0.7V时EC就导通了,同理QN14也CE导通了,那就使MN7 和MN8的G级电压是低电平两个N沟道MOS截止,这样就输出南北桥的PG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哥,那为什么电源里同样的两只开关管,13007,第一只BCE都有电压,第二只,BC有电压,E接地

凡事不能太死板,要看在什么电路中用,用作开关的三极管原理和放大的原理那是不一样的,电源里面的那大功率的三极管电路原理跟笔记本里面的是不一样的,多分析分析就知道了,你多看看图纸就知道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三极管不会放大吗,C极都被拉低了啊

C级被拉低是正常的!你仔细看看后面的电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家见笑了,自学维修不容易啊,这块板子cpu供电正常,就是不跑马,刚测了cpu两个时钟有一个不正常,以为是 ...

不跑码,就插上假负载。看看桥有没有发出SMB!

网友:
三极管是放大了信号,只不过是被反向放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