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311 K60 点位,图纸,BIOS

楼主(2014-08-08):
a1311 K60 点位,图纸,BIOS  用什么那一分就下那一分好了

网友A:
请问你有这个机器的电源部分的图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你有这个机器的电源部分的图纸吗?

电源部分的图纸一般都没有的

网友(2014-09-14):
点位图怎么打不开

网友(2017-09-19):
这个是苹果一体机吧
不是笔记本?

网友(2018-03-18):
如何打开文件?BRD  和CON 文件???

网友(2021-05-05):
点位图怎么只有一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