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 纠结的问题

楼主(2014-08-08):
   接到同行送修Y460      触发0.2几掉电。 心想着缺电压了呗。

拆机发现PU10处有少许进水痕迹  VTT的确没出来  把PU10换了   VTT是出来了  可是开机还是掉电  和以前一样。 测量发现显卡供电没出。
一路检测测得DGPU_PWR_EN#没发出    于是各种查找  终于修出来了   开机显示了  于是装机测试   装好了开了几次 又是不能开机     开机0.5几掉电    头大   放哪里不管了

网友:
早上来的时候  开机又OK     反复几次 就出现1.4左右掉电  都没显示    或者停在0.7几     最后直接触发0.5几掉电   真头大了

网友:
难道是显卡?  南桥?

网友A:
LZ自导啊, 这机器亮了不一定显卡问题,机器是双显卡的, 电池放电 就默认集显了,肯定还有效短 仔细查找吧,要么刷bios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自导啊, 这机器亮了不一定显卡问题,机器是双显卡的, 电池放电 就默认集显了,肯定还有效短 仔细查找吧 ...

BIOS早刷了   没动机器前就刷了   太费劲了  这个机器        先放那  没事了漫漫弄  本来就报了150的价格  同行机

网友:
仔细检查进水的位置

网友:
今天修个 k52j  进水机器 清理换件后     有时0.7不动  有时能点亮   ec脚位进水  最后加焊的ec就好了  供楼主参考

网友:
一路检测测得DGPU_PWR_EN#没发出    于是各种查找  终于修出来了

这终于修那里出来了???

网友:
这种问题 真的如同鸡肋啊 弃之如可惜 食之如无所得

网友:
DGPU_PWR_EN#是PCH 发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