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40G 机器 加电掉电维修经验分享

楼主(2014-08-08):
接到一台宏基4740G LA-5681P 机器 来时加电掉电 没显卡电压  加电电流特别大 直接上到1.7—1.8之间就掉电  感觉像是哪里短路了,换CPU问题依旧,测量各个电感阻值二级电压 都正常 无短路 加电测量各个二级转换电压 测量到U42 +5VALW转+5VS 电压没转过来 测量G极加电为低电平 这个电压是由+VSB 19V经过R699 200K的电阻过来的 测量R699无19V电压 肯定是断线了 从公共点19V飞线到R699电阻 加电试还是掉电 但是现在19V有了 再继续查 Q56 开启Q56的控制机SUSP在待机下是5V高电平加电低电平 这一切正常  但是为什么加电为低电平之后Q56还就把U42的开启19V会拉低  此刻很明确是Q56坏了  更换加电 机器点亮!{这里要说明的是 第一次见到+5VS电压没转过来电流会那么的大 误判断为短路}

没分了!希望各位同胞们看后加个分!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