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31SD不触发

楼主(2014-08-08):
华硕U31SD不触发,bios放电后通电直接触发,再次开机不触发,待机正常,3V,5V正常

网友:
刷bios试试吧,前两天修了个一模一样问题的e425,刷bios刷好的。

网友:
这样一般是BIOS问题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就是这么搞的,你一放电,再上去就不会触发了,很让人郁闷

网友:
好了,换了COMS电池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