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3K不触发。

楼主(2014-08-08):
这个机器做开始在其他地方修过,拆开看桥这些被动过,量3 5V 没有。看开启信号VSUS-ON没有, 这个3 5V 要触发之后才出的。量开机按键有3.3v
再量PM_PWRBTN#无电压,这个是EC 到南桥相当于开启的吧。应该待机都有3.3V,按开关键之后有高低高跳变。怎么会没有。于是翘起EC的PM_PWRBTN#脚。量EC的PM_PWRBTN#脚,还是没电呀。量EC 供电 时钟 复位这些都有。怀疑EC坏了。EC是IT8501TE 的在旧主板上拆了一块,换上去?还是一样的,心想怎么会,于是在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量,该有的都有了。手上没有一样的EC了有一块IT8511TE的新EC ,不知道能不能代换。冒着不怕烧的精神,换上去。通电,开机了。看来还是EC的PM_PWRBTN#问题
到此结束 高手勿喷!!! IT8501TE和IT8511TE能代换,
附上图纸点位图,网上 找了好久才找到

ASUS F3K F3KA REV20电路图.pdf

网友:
华硕的图纸哪找的

网友:
谢谢了 ,图纸挺有用的

网友:
楼主大无畏的精神很好!!!!!!

网友:
在百度文库下的 花了我4分 百度文库的分太难找了

网友(2016-02-19):
精神可嘉,但是换的时候 一定要在网上搜搜 看看试不试通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