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谁知道P10NK70ZFP可以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14-08-08):
谁知道P10NK70ZFP可以用什么代换? 谢谢了!

网友:
你这个管子是10A  700v的,用10N60可以代换,虽然电压小了点没影响的。

网友:
兄弟所提到的:“P10NK70ZFP”是一个N沟道的管子,故此用10NXXX型号就可替换,也就像楼上的版主说的10N60代换即可

网友:
就是一个场效应的电源管,,,如果是液晶显示器使用的,那都可以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