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湖急救!!!

楼主(2014-08-08):
待机芯片  还是不行!  16Vin 19v 8脚 17脚线性有电压
13脚EV 3.3  1脚6叫没有电压  9脚22脚有电压4.5V   REF 2v 正常。现在就是没有3V 5v出来!!!

网友A:
条件没达到 查1,6脚外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条件没达到 查1,6脚外围

这里 1.6脚工作状态应该是通过电阻接地或EC 对应引脚发出的工作信号控制的。

网友:
不知道还有哪些条件没有满足呢?

网友:
主供电 线性 基准电压 总控制 分控制 自举升压 外部场管 小信号供电

网友:
1何脚开启电压 没出来  查外围工作条件

网友:
OK 谢谢了,先换更换了EC 有待机电压了,3v5v  出来了 ,全板子没电压 ,SUSP SYSON 都没有,开机灯亮!

网友:
大哥大姐现在机器能开机电流从0.012  到0.018   网上说EC自带程序的我找了找,一个EC要55 了,好好贵,你们给我确定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里 1.6脚工作状态应该是通过电阻接地或EC 对应引脚发出的工作信号控制的。

哥有点太赤裸裸了

网友:
查1 6  脚所连的器件

网友:
1.6脚是EN信号,没有电压还问什么

网友:
维修成本高  考虑换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