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,时钟复位PG都有,但就是不跑马

楼主(2014-08-08):
cpu供电,时钟复位PG都有,但就是不跑马,pci-E时钟正常(示波器打过),PCI时钟正常(示波器打过),复位正常,IDE1脚复位正常,但就是内存时钟没有,这个和不跑吗有关系吗,
主板是649-m3,775的主板,945北桥

网友:
内存没时钟,加焊北桥或者刷BIOS程序试试

网友:
不跑码的故障,真要人命,故障包罗万象,有时仅仅是电阻变值就不跑,有条件上大刑,加焊CPU座、北桥,或者换。。

网友:
压北桥试试

网友:
我觉得干个南桥试试,

网友:
通常先刷BIOS,有些不跑码是难找出来的

网友:
先刷个BIOS,不行的话加焊一下北桥

网友:
DDR2的内存时钟跑线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