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联想L195we 屏烧保险 屏号是LTM190M2-L31

楼主(2014-08-08):
就是感觉三星有一批19的宽屏不太好。屏号:LTM190M2-L31、故障白屏。用代用驱动点白屏。就知是屏的问题了。检测之后发是发如图一个保险烧断了..(F1) ,,然后换过之后 .点亮了..但用过没10分钟..这换过之后的保险又烧掉了..
请问各位是哪地方有问题导至F1被烧断..

网友:
图中TK就是后换的保险..比它原来带的要个要大..不知道经受的电流是多少.我觉得应该要大.但它也烧了

网友:
拉个铜线试试

网友:
换保险后 先不要通电试机 测一下后级有无短路 比如屏上的贴片电容 或者电阻 等有无损坏或者虚汗现象,细心查一下

网友:
换完保险不是马上烧..是亮了5-10分钟之后就白屏了..然后再去测刚换上去的保险..结果是烧断路了...
如果我直接跳线的话..会不会把其它的屏电路上的东西烧坏呢?

网友:
用万用表  测一下电流就晓得了噻,

网友:
我又找了一个 32V 1.5A的换上去了..看它什么时候烧
之前TK那个是63V 1.5A的 ..没用过5分钟就挂了

网友:
你测一下电流,看有多大

网友:
通常烧保险。换保险一定不能通电。要检查有没短路,
有些三极管。短路了。很难发现的,自己细心观察。
没有烧了整块屏。算是好运的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后极有过流或短路问题没有解决,如果直接走铜丝,可能挂得更快且有可能无法修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