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和V470C的BIOS通用吗

楼主(2014-08-08):
版号是一样的,试试

网友:
B460和V460的BIOS我就知道通用的,试过了。

网友:
如果版号是一样的了,哪你就试试吧。。

网友:
应该不能吧,我只试过和e460可以通用。可以试试反正也刷不坏。

网友:
通用的我用过

网友:
希望好心师傅提供BIOS  版号是 09717-1 LA46 IC BD  谢谢 我在论坛搜索是版号:LA46 DIS MB 09911-1m
南桥BIOS:V460 BIOS  LA46 DIS MB
EC BIOS:V460 PM25LV010 EC芯片不知道能否通用 谢谢大家指点 w我这个主板版号怎么在论坛找不到?

网友:
希望好心师傅提供联想 B460 BIOS  版号是 09717-1 LA46 IC BD  谢谢 我在论坛搜索是版号:LA46 DIS MB 09911-1m
南桥BIOS:V460 BIOS  LA46 DIS MB
EC BIOS:V460 PM25LV010 EC芯片不知道能否通用 谢谢大家指点 w我这个主板版号怎么在论坛找不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