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电流0.22 非通病 已修好

楼主(2014-08-08):
插点 电流0.22 U8发烫 测L6 L7 L8电感 阻值都对应是380  380   28欧姆左右  没有思路 不会看电路图 换1300 IO OK

网友:
刚才我也修一台不是通病。网卡坏的。

网友A:
为什么换 io 楼主不解释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换 io 楼主不解释一下

我测IO外围发现短路

网友:
这都可以?

网友:
可以亮机 用没多久 再开机电流有0.7掉到0.21左右  改电容后出现的故障

网友:
进水  爱出这毛病

网友:
  毛病不好修    学习

网友:
芯片短路发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