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737Z 键盘进水,

楼主(2014-08-08):
ACER 5737Z 键盘进水,换了键盘后,每次开机logo 画面挡机2 3分钟,不加键盘没事
进水
ACER

网友:
如果键盘直连到EC,把EC也换掉.......

网友:
这个和已有

网友:
进水ec周边没处理好吗?

网友:
汗 你换个键盘试试再说啊

网友:
先换键盘,换后不行的话再查IO及EC,重点还是排查进水部分,看有没有腐蚀及断线,不过依据你的描述还是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,键盘用风筒吹吹试试

网友:
换键盘吧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