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显示器左边灰暗

楼主(2014-08-08):
LG显示器左边灰暗

网友:
感觉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坏  喊客户 换个吧

网友:
列驱动有问题了
虚汗了

网友:
只有一边就不知道了,要是二边都有,是可以调的,

网友:
屏有问题了

网友:
是屏的故障,,,

网友:
屏的问题。没得修了。直接报废。用来检测还能用。

网友:
屏坏了  经常遇

网友:
屏的问题多写些

网友:
找个好的屏测一下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黑一半的  感觉是屏坏了

网友:
屏的软排出问题了。没得怎么修的了。

网友:
LG的小问题没有,大部分是屏出问题

网友:
都说是屏的问题  有没有人能说出来到底是屏那儿部分坏了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