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MCP78自动重启三次才能进系统,每次间隔几秒钟

楼主(2014-08-08):
扣掉主板电池后不重启,单桥加焊无果,刷bios官网旧数据入口一天都进不去,坛子里下载了一个刷后问题依旧,进入系统后刷新屏抖动的厉害,有时死机,请大家给个思路。

网友:
拆网卡 换io

网友A:
扣掉主板电池后不重启,我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,可以多试几个BIOS文件。

网友:
外接显示卡试试

网友:
网卡正常,这个主板IO是空脚,在桥里集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扣掉主板电池后不重启,我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,可以多试几个BIOS文件。

官网旧数据入口实在进不去了,有能进去帮我传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