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940NW

楼主(2014-08-08):
接上电源线和数据线是屏幕白的,以为是屏保险坏了,把数据线拔了以后就显示无信号输入。在接上数据线能够看见图标,都是很模糊的,我就调显示器颜色,图像都不行。所以请教一下高手会不会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,因为分数不多了,所以还没有下bios

网友:
你上图看看 是那种模糊

网友:
三星显示器先刷个程序再说撒

网友A:
我也遇到,拔掉VGA显示无信号,插上信号白屏,白屏时候可以调菜单,自动调节,按键使用正常。屏点过没问题,MCU刷过无效。同求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,拔掉VGA显示无信号,插上信号白屏,白屏时候可以调菜单,自动调节,按键使用正常。屏点过没问题 ...

我再找个BIOS来试下,不行的话让客户还板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