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宏碁]
电源板烧坏了我换了一个新的 之后屏幕闪 闪一会就灭了 求解 。

楼主(2014-08-08):
电源板烧坏了我换了一个新的  之后屏幕闪  闪一会就灭了 求解 。 电压都没有问题 。

网友:
看看灯管哇 或者 换个通用驱动板 试试

网友:
看你换了一个新的电源板,证明电源没有问题了,显示屏幕闪,一会灭,像是驱动板出现问题,你把电源拔掉,再插上,还是闪么。就是驱动板的问题,还有也有可能是灯管出现问题,

网友:
显示图像正常吗

网友:
高压有问题没、。??

网友:
要不电源带不起来吧

网友:
灯管也有问题吧

网友:
电源烧的话同时可能灯管也烧了哦。遇到过一次。是灯管打火烧了电源板的

网友:
电源如确定是好的,那灯管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