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s700

楼主(2014-08-08):
   进windows界面卡主进不去 进PE也是一样

网友:
拆机烤南桥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 或者装个系统 不行刷BIOS

网友:
先换cpu测试

网友A:
多半是外设引起的,一个个排查吧。

网友:
   最后换一个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半是外设引起的,一个个排查吧。

换一个南桥就好了 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