熟悉rt8209帮我看一下 谢谢了

楼主(2014-08-08):
vdd : 5v vdp:5v fb:0.8v boot:4.4v en: 3.4v 其它脚都没有电压

网友:
断 后继, 查fb boot 瞬时电压

网友:
在没有示波器的前提下 看后级是否短路
是示波器就查查瞬间

网友:
boot 是5v S5经过一个二极管过来的 点是二极管是没装的 直接过来的 电压 在这里只有4.4 V 其它地方都是5量到都是5v FB 没有相连任何原件

网友:
输出电感对地阻值460欧姆

网友:
路过,等待高于出现!!!

网友:
boot是它自己输出的,排除周围短路,用波波确定下上管G极有没波形输出咯,没有换芯片

网友:
没有波波就直接换吧

网友:
芯片换过了 不知道还有哪里要测量 麻烦大家给个思路 谢谢

网友:
看下R623 R640是否正常

网友:
敢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 ,,v460 也是这个芯片 你最后怎么搞的

网友:
问题解决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