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尔(Haier)]
海尔L26R3

楼主(2014-08-08):
开机白屏,拍打机壳回复正常,过一天又白屏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好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这样问题,屏线换了,还是不行,在哪扔了一段,好了,现在就开机的时候偶尔白屏一下,不知道什么原因,点屏器也能正常点亮,我前两天开了2天2夜夜没事,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