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DELL E198WFPf显示器故障

楼主(2014-08-08):
前两天收一DELL显示器 DELL E198WFPf,故障现像不开机,于是拆开发现各电压正常,突然发现开机小板上一线路锈蚀,于是飞线,一切就绪!为了保险期间串个灯泡!开机正常启动。突然串连的灯泡越来越亮,接着就重启了。不断的重启。灯泡也跟着从暗到亮。测大电容两端电压从270V一直变小。一直循环。如果不接屏开机后可以看到屏微亮一下(不是开机时灯泡亮是开机后)。没有重启!电压也正常……!如何判断故障点。坛子里有好说是高压问题,一直查不出来问题。高压供电是18V,正常吗?

补充内容 (2014-8-9 14:59):
显示器已修好,不开机就是开机小板问题。后面描述的跟我的电源有问题,换个插座就好了……。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换个大电容看看

网友:
改一个高压条试试了

网友A:
这个机型不开机 一般是开机按钮的塑料件坏 或开机按钮触点氧化  ,拆下开机按键板撕开粘贴纸,把那个圆接触片用刮刀刮一下就OK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型不开机 一般是开机按钮的塑料件坏 或开机按钮触点氧化  ,拆下开机按键板撕开粘贴纸,把那个圆接触 ...

能开机,就是三秒就重启了!

网友:
个人认为大电容应该没有问题。当串联中的灯泡越来越亮的时候,所有的高电压测试点包括桥堆者是下降!

网友B:
18V跳水吗?重启的时候全版电压跳不跳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8V跳水吗?重启的时候全版电压跳不跳水

修好了。是我的220的问题!换个插座就好了!

网友C:
我没听明白。。。什么叫换个插座就好了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没听明白。。。什么叫换个插座就好了????

刚做了串灯的插座,没有做好。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