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电视盒]
新旧网络电视盒子Wipe教程

楼主(2014-08-08):
1. 断开电视盒子的电源
2. 同时按下网络电视盒子的“主页”+“菜单”,然后连接电源,就可以进入Recovery

3. 这时候就可以用遥控器上下键选择了,分别“清理缓存”和“清空用户数据”

4. 重启网络电视盒子即可,重启界面会有2个选择,选择没有“最近”的那个系统

网友:
小米盒子?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操作有什么用处

网友:
不同型号的盒子操作可能不一样,你这是什么型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