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IBM T400集显的 接电源要等大约2分钟才有3V5V待机电压

楼主(2014-08-08):
IBM T400集显的机子,接上电源表,开始电流是0.00A,过个2到3分钟才有3V5V出来,这里电流到0.09A左右,再过半分钟左右才跳变到0.55A.拨下CMOS电池放电一会,再接电源还是一样的时间才有3V5V电压,放电之后有时有显,只要进了系统都不会死机.求高手指点指点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????

网友A:
主要看看有没有电容漏电

网友:
保嗝电路有问题吗

网友:
有没有电容漏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要看看有没有电容漏电

要怎么测电容漏电啊?感觉是这个问题,但是没研究过。

网友:
开机电流到0.55A的时候,如果CPU供电是1.00A,这时无显,多试几次如果电流上到1.17A的时候,就亮机了,加焊了一个CPU供电芯片,还是经常供电1.00A,这个又是哪里出问题的?

网友:
这个简单,查3、5V开启是不是延迟了,哪个东东延迟的,没有短路给它开启就行了

网友:
开机不亮时查内存总线过了没有,没有波波就拔下内存对比电流吧

网友:
重点查待机供电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换掉3V5V电容试试

网友:
3V5V各2个220大滤波电容换掉还是一样插电要2,3分钟左右才有3V5V出来

网友:
查查3V 5V的使能信号脚,看开始时有使能信号没有。 另检查下自举升压电容

网友:
好好学习,继续努力,呵呵

网友:
修好了吗?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

网友:
t400先换掉3 5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