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K一只虫子引发的血案 (胆小误入)

楼主(2014-08-08):
      下午财务大姐带一同事说笔记本SL410K不开机了(其实不加电),非要我修,有一段时间不修了,真懒的动。另一部门的同事不好拒绝,上吧。插电源电流闪下就掉了,按经验应该是电路保护,拆机主板取下量各大电压无明显短路,电压3,5V没有,先量主供电吧,撕下贴纸一看,妈呀,啥东西
一只虫子被贴纸贴住趴在一电容上,成了僵尸,电容被它的体液蚀明显变色。扔掉可怜的虫子,量电容值只有200多,偏低。拆掉一量600多,看来电容肯定是坏了,换好清洗后
上电还是原故障,量下电压只有3V左右,量下保险,下面的一边19V,一边3V,看来保险也烧了,换。。

试机开机正常,哈哈。。。开机图片忘拍了,机器已被拿走了。
此次维修图纸啥的啥也没用,用时2分钟搞定。蟑螂见的多了,这种虫子还是第一次见到,它怎么会进到这里面去,拍的照片还把财务大姐吓的不轻,哈哈,乐一下,也和大家分享下,不会扣分吧。

网友:
第一次发图片的贴,图没上去啊

网友:
楼主这是改行了吗??有段时间不修了??从此不修啦??现在做行政啦?

网友:
问题确实有点简单,免费修的?

网友:
呵呵 这个虫子死的冤枉啊
没在里面繁衍后代 ……

网友A:
十个做维修的 九个会改行 唉难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十个做维修的 九个会改行 唉难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为什么这么讲

网友:
那是什么虫子?挺恶心的样子呀。我搞过一台,里面倒出大大小小20多只蟑螂,搞的我直起鸡皮嘎达。

网友(2014-09-11):
楼主都不干这行了,就不要修了,给行内人员一口饭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