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2J独显BIOS

楼主(2014-08-08):
华硕型号A42J独显BIOS,板号为K42JR-4.1,内存贴纸为K42JZ,工厂流出,实测可用,需要在DOS下修改MAC地址

网友A:
dos下修改mac地址 需要工具吗  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os下修改mac地址 需要工具吗  ?

在DOS下修改就行,这个工厂流出的,能解决换桥后风扇狂转,温度高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DOS下修改就行,这个工厂流出的,能解决换桥后风扇狂转,温度高等问题

dos下如何修改  进bios中直接设置还是?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哈    正好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