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杂牌显示器换驱动板出现红绿蓝屏

楼主(2014-08-08):
用其他的驱动板换出现红绿蓝 知道是数据不对,有办法处理不
显示器

网友:
把他们存数据的芯片互换一下看看行不

网友:
很多人说这是工厂模式。
你试下用通用板吧。自己刷个muc。

网友:
刷一下原机的数据。

网友:
这种多半是驱动板或是屏线的问题的。

网友:
驱动板不支持该屏

网友:
屏没收到驱动板给出信号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线问题多,遇到过好多

网友:
驱动板不支持吧

网友:
屏线先换下试试 不行还是驱动板不匹配

网友:
把他们存数据的芯片互换一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