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shiba L600花屏维修

楼主(2014-08-08):
前两天接一台Toshiba L600笔记本,I3独显的。客户说开机花屏,拿来时加电不显,外接花屏,和客户说要换显卡,客户同意留机。大家都知道花屏多数是显卡问题,于是我想也没想,显卡重植了 一下,故障还是内屏不显,外接花屏。难道显卡坏了,订了一块新的今天到货了,快速做上去,一样的问题。晕了!是供电问题还是显存?决定先做下显存看看,于是把显卡旁的两个显存重植了一下,接电还是一样。修到这里有点想放弃了,但是心有不甘。从料板上找来同型号的显存,把四个显存全部更换了,待板子冷却,接电电流跳变屏亮了。

。。。。。。做维修很少碰到显存坏了的,但今天偏偏就遇到了,看来以后修机器要多个心眼了。

网友:
显卡坏和显存坏都不好修啊,成本高,万一判断失误损失就大

网友:
把四个显存都换了,导致的花屏的,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四个显存一起坏,Toshiba L600花屏不光是显卡芯片还要显存也要考虑进去。这就是一个经验。

网友:
显存问题最蛋疼了   运气不好就判断错

网友:
楼主能说说显存代换的原则吗?

网友:
有个伙计和你一样的  都是显存,这个问题比较难发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