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可拆卸的特尖表笔

楼主(2014-08-08):
材料非常好找,ATX的D输出口,缝衣针

把D口的插针拆出来,把线剪掉,缝衣针用打火机烧红马上放水里,焠火

缝衣针裁剪合适的长度,自己把握

焊接,焠火后的缝衣针不易断,但也不好上锡,需要打磨下

然后套上热缩管,插上原表笔刚刚好

大功告成,简单易制,效果杠杠的,使用中要小心啊,这可是特尖的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可行,不过没有我做的好看,同样的方法,那天我上图

网友A:
D口的插针硬度不够吧!我用的是接线端子改的,那才叫杠杠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口的插针硬度不够吧!我用的是接线端子改的,那才叫杠杠的。

上图 学习 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是好用,就是太尖了点

网友:
直接用锉刀把表笔  锉尖

网友B:
我是直接把针头焊在表头上的

网友:
淘宝上就有卖这种特尖的表笔头的。用不了几个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直接把针头焊在表头上的

我也是直接焊在表笔上。就是容易断。

网友:
我都打算淘宝买呢 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方法不错。。中是怕有时接触不好。影响测量

网友C:
这个方法好 我是直接把针头焊在表头上的
问一下我的表笔 插在万用表孔的那部位爱断线  不知各位是怎么处理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方法好 我是直接把针头焊在表头上的
问一下我的表笔 插在万用表孔的那部位爱断线  不知各位是怎么处 ...

换这种直角90度的表笔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这种直角90度的表笔

我现在用的就是那种  还是有断线的情况 就在图片红圈那个位置

网友:
在测量EC的时候用这种表笔   不错     谢谢楼主分享给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