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3401P公共点及待机电压维修

楼主(2014-08-08):
来讯维已经有4个月多了,学的全能,终于学到笔记本二期了。看罗杰发帖我果断嫉妒了,所以也把今天所修的板在自己的贴里面总结一下,希望大家不要喷,来实地第一次发帖,第一次啊,二期学完了就回去喽,回去搞搞宣传,处处人缘,修修电脑,加油!!!首先感谢下516的老钱(钱小金),感觉什么都懂哦!在买药这方面绝对在行,因为他老婆就是做医生的,嘿嘿,再感谢村长(周建润),人挺好,技术超牛,懂得比较多,来这最佩服的就是村长(人称村长啦),再感谢老陈(陈刚)、富哥(张富政),来这挺欢乐的,都怪村长把我们给带坏了。好了,废话不多说,进入正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:因图片限制有些图片用图片软件整合起来了,有可能怎么好看。还有些图片没传上来,因有限制

首先看下版号:LA-3401P

故障:公共点电压9.49V、无3/5V待机电压

3/5V忘记拍了。

经过测量PQ9的S极有17.11V的电压,而G极应该比S极小4.5V才会完全导通(因是P沟道的MOS管,完全导通相当于导线),才能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,经过实测G极电压为17.08V,那么PQ9应该截止,测量P3端有9.49V的小电流的公共点,这个公共点应该大家都知道,仁宝有个预供电电路(点火回路,具体作用就是先用点火回路的小电流公共点先给后极供电,如果有短路就会立即关闭大电流公共点哪一段,还有个作用就是小电流公共点出去以后,如果有短路也不至于烧更多的电路),经过测量预供电电路的9V是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与前面4个检流电阻和VIN的适配器电压得出来的。具体B+的阻值是多少当时也没测,所以也没管(忘了)

那为什么G极电压与S极电压相同呢?
上面的图有,可以先分析以下,当PACIN大于4.5V时,PQ15就会完全导通,让PR50和PR58分压产生8.143的相对于S极小4.5V的电压让PQ8和PQ9完全导通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,覆盖9V的预供电电路,产生19V的供电,这只是理论知识,具体看下图所测图。

PR15的B极电压,测量ACON和ACOFF#都正常,所以没上图。说明就是PQ15 B极条件不正常导致的无19V的大电流公共点,看下图:

必须要3脚大于2脚,1脚才会悬空输出,因是比较器,经过测量3脚电压为2.94,2脚电压为3.24,说明就是3脚这边出问题了,看上图:

当测量到3脚上的分压都是正常的,一看电压只有15.几V,原来是稳压电源没有调对,唉,粗心大意了,调到19V公共点正常了,图没拍。

接着测量没有3/5V,注:在看板的时候就把待机芯片焊上去了,看下图:

经过观看,掉了3个电阻,分别是PR94、PR91、PR96。(PR96找了一个0欧电阻补上了,但PR94和PR91对应的阻值没找到,就分析了一下数据手册,查找了MAX8734的7脚引脚定义。)看下图:

根据引脚定义解释,7脚直接接地,固定输出3.3V,那就直接接地了,用锡直连,上图有,偷工减料一下吧!
经过测量芯片条件都正常,就是没输出,示波器测了一下,SHDN#这一脚为10V左右的上升沿的波形,用1秒时基抓,过了16秒就掉下去了,再测上管G极没有任何波形,那就芯片没有输出呗。拆掉上管测就没有必要了,因为拆掉上管测量G极是判断芯片条件、芯片本身、芯片内部的自举脚(基电压)是否正常,而装上上管就多了个检测自举脚外围自举电容的好坏。最后经示波器测量判断是芯片本身损坏,问黄老师领取了芯片代换,上电3/5V出来了。

最后感谢饼哥、黄老师、阿林老师的细心指导。期待二期的同学继续发帖哈!快快.....都来赚分啦!

网友A:
学的不错,继续努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的不错,继续努力

我觉得自己写的一点都不好,论坛各种限制,本来整理的很好的.......。       一点都不好,还有很多需要向黄老师学习的呀!谢谢黄老师细心回答我的问题哈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学的不错,继续努力

黄老师,,怎么都不公平啊

网友C:
SHDN#不是开启线性3V/5V的吗?怎么你跑去测PWM的G级去了?这样就直接判断芯片坏?小子 留了一手把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黄老师,,怎么都不公平啊

一直不公平,我现在都不发贴了,没劲,从没给我加过

网友E:
冯大神,,,太谦虚啦,.....顶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HDN#不是开启线性3V/5V的吗?怎么你跑去测PWM的G级去了?这样就直接判断芯片坏?小子 留了一手把?

芯片条件正常无输出,过了一段时间自我保护,将SHDN#拉低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直不公平,我现在都不发贴了,没劲,从没给我加过

哈哈!二期的吧?哥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呵呵,还说我字少了,那就再打点吧

嘿嘿,哪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冯大神,,,太谦虚啦,.....顶一个

切,你是哪位大神

网友G:
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好快啊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好快啊

哥们,报下名字哈!是我们二期的不?

网友:
学习总结写的不错!

网友I:
呵呵,给你加分了,要继续发帖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呵呵,给你加分了,要继续发帖哦

哪位啊!报上名啦

网友J:
这么多要感谢的人,很有领奖的感脚

网友K:
管理芯片应该出问题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么多要感谢的人,很有领奖的感脚

对啊!就是领奖的敢脚撒!

网友:
这是实地学员的帖子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么多要感谢的人,很有领奖的感脚

是啊人气多好啊就好像歌星那样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学的不错,继续努力

黄老师的带领下,能差到那里去啊。

网友:
哈哈当然有限制了,你在这里把老师的绝招都一一倒出,你让老师以后赚不了钱,老师要怎么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管理芯片应该出问题了吧

就是出问题了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黄老师的带领下,能差到那里去啊。

哈哈!那肯定的。

网友M:
今天刚讲完点火回路,打算看看你冯大神如何修。电路图都打开了,你居然来个可调电源没调对? 真坑。。。
点火回路原理说的很棒,又复习了一遍。
还有PR15写错了,是PQ15啊,让我一顿好找。。。
另外、图片限制,你把所有图片格式改成.PNG格式的就行了。JPG格式大,超限制。

网友:
很用心,很给力!急时雨啊,这就是我需要的哦,多发一些!太给力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今天刚讲完点火回路,打算看看你冯大神如何修。电路图都打开了,你居然来个可调电源没调对? 真坑。。。
...

懂了,谢谢提醒啦!超感谢的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哥们,报下名字哈!是我们二期的不?

一期的,我不是二期的

网友N:
一转眼过去那么久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一转眼过去那么久了。。

对啊!我们马上回去啦!

网友:
发帖也需要勇气啊

网友:
哈哈!看个人的想法吧!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

网友:
理论学的不错,学习了楼主很会拍

网友:
黄老师?   阿林我知道还在的    老刘呢   之前实践班不是老刘跟阿林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