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华,Z360 LL7秒杀一例

楼主(2014-08-08):
机器;Z360故障;开机0.3A掉电
版号;广达LL7
架构;HM55
    下午的一台机器,联想Z360上电掉电,拿下主板广达的主板,0.3左右掉电应该是缺电压导致的,测量各大电感阻值,没有发现偏低的,上电开始顺着电感排查,排查后发现无内存供电,和显卡供电,按照顺序来先修内存,内存供电芯片是RT8207 是一个控制产生1.5v,和0.75v的芯片,首先开始测电压,12脚VINDDR  19V,   15脚5v,   11脚S5   3.3,    10脚S3  0v,(S3是1.5v产生后才有的,用来开启0.75V的控制信号),22脚VBST   5V,14脚   0V,14脚是5VPCU经过一个0欧电阻和一个5.1欧电阻到14脚供电的,15脚V5IN供电也是来自于5VPCU,14脚却没电压,打阻值不短路,那就只有阻值变大和断线的可能了,找到PR246一边5V,一边0V,打阻值,PR246无穷大,换上一个0欧电阻后上电正常,跑吗,显示。
求加分,求加精。

网友:
看了还是会看图纸好

网友:
我都不会看图纸

网友:
这个机子我遇到过很多次 都是这个芯片附近的问题

网友A:
  我现在学出来,一个月的时间。。。垃圾学校。。一点都不懂。。

网友:
LZ思路清晰,理论扎实,着实强悍赞一个

网友B:
这个主板的问题确实可以秒杀了
精华还需继续  加分绝不吝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主板的问题确实可以秒杀了
精华还需继续  加分绝不吝啬

好吧,,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还需努力

网友:
很细心,理论挺扎实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  楼主厉害  思路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学出来,一个月的时间。。。垃圾学校。。一点都不懂。。

哪个学校啊,让你这么痛恨。

网友C:
现在觉得理论太重要了。。 理论实践结合就无敌啦·· 不是修常规问题的花都一头雾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觉得理论太重要了。。 理论实践结合就无敌啦·· 不是修常规问题的花都一头雾水

是啊,,理论和也是很重要的